[求助] 跑XRC遇到layer no mapped to a calibrated layer的问题

楼主(2022-02-14):
如图,跑XRC遇到layer no mapped to a calibrated layer的问题,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2022-07-26):
遇到同样问题,楼主后来怎么解决了吗

网友B:
需要在你的XRC文件中写上PEX MAP GATE n18_gate,其中GATE是指mipt或ict文件中的gate,你需要看看你的mipt或ict文件的gate是哪一层,然后写上去

网友(2023-02-14):
引用 网友A:
遇到同样问题,楼主后来怎么解决了吗

请问层主您是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呀

网友(2023-05-17):
请问层主您是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呀

网友(2023-06-26):
xrc文件中缺失相关层次的定义,需要补充定义

网友C(2023-10-11):
引用 网友B:
需要在你的XRC文件中写上PEX MAP GATE n18_gate,其中GATE是指mipt或ict文件中的gate,你需要看看你的mipt或 ...

请教下XRC文件时什么文件?,我这里只看到 ircx文件。

这个具体怎么些呀,能给个示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XRC文件时什么文件?,我这里只看到 ircx文件。

这个具体怎么些呀,能给个示例吗?

如果没有 rule.s文件,可以直接写在LVS文件里,或者单独写一个rule.s文件 include进lvs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 rule.s文件,可以直接写在LVS文件里,或者单独写一个rule.s文件 include进lvs里
...

感谢大佬回复。

我这通过calibre 跑 pex 寄生提取时,也出新类似的错误。

检查 calibre.rcx

pgate11 = pgate10 NOT TN2
pgate12 = pgate11 NOT AVTP
pgate_mac = pgate12 NOT AVTP2  //  CORE PMOS MAC

检查 xrc_mapping

PEX MAP ULP_2D5VIO_PMOS                pgate_lnvt25_mac
PEX MAP ULP_CORE_PMOS                  pgate_mac
PEX MAP ULP_CORE_PMOS                  pgate_pu_ellsr
PEX MAP ULP_CORE_PMOS                  pgate_pu_ellsr_mac

检查 对应的 mipt

derived = ULP_CORE_PMOS {
  derived_type = seed
  layer_bias = 0.002850000
  tc1 = -1.46300e-05
  tc2 = 0.00000e+00

看上去都有定义,但跑pex还是有报错,不知道怎么解决,还请大佬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 rule.s文件,可以直接写在LVS文件里,或者单独写一个rule.s文件 include进lvs里
...

感谢大佬回复,我在跑calibre-pex时也出现类似问题。

检查 calibre.rcx

pgate11 = pgate10 NOT TN2
pgate12 = pgate11 NOT AVTP
pgate_mac = pgate12 NOT AVTP2  //  CORE PMOS MAC

检查xrc_mapping

PEX MAP ULP_2D5VIO_PMOS                pgate_lnvt25_mac
PEX MAP ULP_CORE_PMOS                  pgate_mac
PEX MAP ULP_CORE_PMOS                  pgate_pu_ellsr

检查 mipt文件

derived = ULP_CORE_PMOS {
  derived_type = seed
  layer_bias = 0.002850000
  tc1 = -1.46300e-05
  tc2 = 0.00000e+00

看上去都有定义,但执行PEX 还是报错,请教大佬这个怎么解决呀?

网友(2024-06-11):
引用 网友C:
感谢大佬回复,我在跑calibre-pex时也出现类似问题。

大佬,解决了吗?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