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锁相环晶振后加预分频出于什么考虑?

楼主(2022-02-15):
Q1: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PLL在晶振之后挂一个预分频,一般出于哪些原因考虑(所有可能的原因)?

Q2:现有一个参考电路,晶振fref 25MHz,输出300MHz,电路用了 除6 的预分频,然后分频器是72分频(固定频率,不调频)
想不明白为什么不直接用12分频比的DIV, 25MHz*12=300MHz  这不是正好吗?
烦请各位前辈分析一下可能的原因,感激不尽!!!

网友A:
我能想到的好处有两个:
   1、25M除6后,调频步长变的更小,如果应用需要调节输出频率,那现在的一个步长为4.1667M
   2、我认为这点可能更重要,一般在设计传统CPPLL时,环路带宽要设为输入时钟的1/20以下,预分频后环路带宽可以设的更低,有利于优化pll噪声性能
   请其他朋友补充一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能想到的好处有两个:
   1、25M除6后,调频步长变的更小,如果应用需要调节输出频率,那现在的一个步长 ...

我觉得第二理由不正确,不预分频,也可以把环路带宽做到一样吗,没有区别呀。当然在输出频率一样与滤波电容一样情况下,有预分频确实环路带宽会低1/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能想到的好处有两个:
   1、25M除6后,调频步长变的更小,如果应用需要调节输出频率,那现在的一个步长 ...

第二个观点我觉得有些漏洞: PLL相噪性能并非完全由带宽定吧?也并不是说窄带相噪就好,得和实际各个模块的噪声性能相匹配才可以实现较好的相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第二理由不正确,不预分频,也可以把环路带宽做到一样吗,没有区别呀。当然在输出频率一样与滤波电 ...

假设带宽为输出频率1/20,不预分,带宽为1.25M,预分,208.33K。当然只是打个比方,有些应用可能需要更低的带宽,如果设计不预分,也能满足spec,也可以不要预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第二理由不正确,不预分频,也可以把环路带宽做到一样吗,没有区别呀。当然在输出频率一样与滤波电 ...

你好,感谢你的回复
我个人认为,如果环路带宽不变的情况下,加预分频势必需要增大分频比

如果说预分频将晶振的相噪降低了20logN,但是分频器又使得带内的传递函数增大了20logN,一前一后感觉没什么区别

不知道我这样分析是否合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个观点我觉得有些漏洞: PLL相噪性能并非完全由带宽定吧?也并不是说窄带相噪就好,得和实际各个模块 ...

没毛病,所以我说的可能,一般,楼主也没写下这个PLL要做到什么水平,rms jitter为多少,高频噪声贡献多,还是低频噪声贡献多,锁定时间有没有要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