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2综合多个一样的模块

楼主(2022-02-15):
最近在做一个NoC的片子,里面有2X2个核,每个核之间share同样的总线。
比较简单的方法是写一个top文件wrap几个核,但是貌似综合的时候会把几个核综合到一起了,
因为几个核都是一样的,有没有可能在icc2综合时候,独立综合每个核然后分别map到floorplan里?
感谢!

网友A:
读入RTL后,先uniquify,再综合

网友(点评):
好久没见版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入RTL后,先uniquify,再综合

谢谢版主!
我在看icc2 2019的user guide, 里面提到可以先用icc2综合出block,然后abstract view,最后在top-level中调用。可是没有具体的操作流程。。。
能否请版主指点一二?
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
我在看icc2 2019的user guide, 里面提到可以先用icc2综合出block,然后abstract view,最后 ...

那是分层设计的方法,一般用于特别大的设计,比较麻烦,而且边界时序不易收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分层设计的方法,一般用于特别大的设计,比较麻烦,而且边界时序不易收敛 ...

谢谢版主!
我按照您说的,参考userguide在read_verilog后添加了uniquify命令。
现在的问题是综合变得特别慢,我之前综合一个核大约是10分钟,现在只综合两个核跑了七八小时还没有跑完。
能问一下是可能的原因吗?
谢谢!

网友A:
看看CPU和内存memory,
综合时用8 cor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CPU和内存memory,
综合时用8 cores

我用set_host_options -max_cores 6命令在12900k上用了6个核去综合,htop看只有一个核在工作,memory使用了30多个g,貌似睿频没有触发。。。
我的设计就是一个简单的四级流水线,输入输出都加了buffer,四个8位乘加单元,reg file大概用了10kb。
会不会是reg file的原因呢?

网友:
正常,应该不是脚本里所有的步骤都支持多核并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set_host_options -max_cores 6命令在12900k上用了6个核去综合,htop看只有一个核在工作,memory使用 ...

10Kb reg file 是要跑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