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超低噪声LDO有关问题

楼主(2022-02-15):
这个结构的LDO能驱动纯容性负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这种电压跟随器的接法无法驱动纯容性负载咯

你自己在你的ldo内部加一个 输出到地的电阻不就有一个电流通路了吗。比如你输出0.9v,你加个30k电阻,不就有个30uA dc电流了吗

网友B:
请问输出噪声能达到多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输出噪声能达到多小

TI有个系列用的这个架构,能降到10uVrms以下

网友:
阻性负载+容性负载,阻性负载需要有个范围啊,没有dc电流,功率管的dc工作点都不正确。

网友C:
当然能驱动纯容性负载,只要是LDO,不论是什么结构,输出电容越大越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能驱动纯容性负载,只要是LDO,不论是什么结构,输出电容越大越稳定 ...

你看如果负载是纯电容,那他的DC路径在哪?

网友:
DC路径就是负载到地吧

网友D:
你这个图哪里搞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看如果负载是纯电容,那他的DC路径在哪?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如果是仿真的话,输出接电容,输出电压会到VCC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图哪里搞来的?

TI LP5907有类似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如果是仿真的话,输出接电容,输出电压会到VCC

那真实情况会是怎样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真实情况会是怎样的呢

真实情况应该也是输出电压会到VCC,因为VCC到输出有个PN结的反向漏电流,输出到地及其它地方的电阻都是无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实情况应该也是输出电压会到VCC,因为VCC到输出有个PN结的反向漏电流,输出到地及其它地方的电阻都是无 ...

也就是说这种电压跟随器的接法无法驱动纯容性负载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在你的ldo内部加一个 输出到地的电阻不就有一个电流通路了吗。比如你输出0.9v,你加个30k电阻,不 ...

这是TI的,他这个电阻太小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TI的,他这个电阻太小了吧

他这是大功率输出的ldo吧,正常工作电流几百mA或者A级别,这个电阻算下来才几个mA也不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这是大功率输出的ldo吧,正常工作电流几百mA或者A级别,这个电阻算下来才几个mA也不奇怪。

...

但他静态电流才两三百微,不太符合算的呀
难道他控制了MOS管当电阻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他静态电流才两三百微,不太符合算的呀
难道他控制了MOS管当电阻用吗?
...

他那个mosfet的gate控制是en的非,只在ldo关闭时用200欧姆强拉地。应该有别的大电阻,图中未画出来。

网友(2024-12-20):
第一张图的运放是理想运放,请问为什么1.2V的电压经过这个RC低通滤波器后电压变大成1.27V了呢,这里面的电流如何分析?如果我将运放改成第二张图实际运放,1.2V的电压经过RC滤波器后,会减小成1.07V,也就是经过这个滤波器上的电阻的电流方向相反了,这又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