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电平转换器设计、放大器设计求助

楼主(2022-02-15):
电平转换器设计问题请教:
1.      原理图
交叉耦合放大结构中PMOS尺寸20u/4u,NMOS尺寸80u/4u,前级反相器中PMOS尺寸20u/4u,NMOS尺寸20u/4u,

指标实现2V转换3V,目前只能2V转换2.6V,无法达到3V,如何调节电路?

网友:
PM0和PM2两个PMOS管器件没有调对,要用4端器件把B衬底端电位接VDD25(现在估计接的vdd! 2V电平)。

网友:
你是不是对电平位移电路有什么误解?看电路上的标注,PMOS管源端接的电源电压VDD25I是不是2.5V?2.5V电源怎么能得到3V输出呢?

网友:
一般就是把nmos size调大,pmos不用那么大

网友:
你发个仿真图像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