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做at-speed测试

楼主(2022-02-15):
请教下大佬们,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做at-speed测试?是根据工艺来决定还是根据系统频率来决定?

网友:
跟工艺和频率都有关系,一般首先考虑工艺,纳米级工艺芯片在制造过程中容易引入一些subtle defects,这些defects一般只会在高频下才会暴漏出来。对整个chip来说,不同module工作在不同频率,一般是对于低function频率的module,测stuck at 就可以了,高function频率的module就需要通过插入OCC进行at speed 测试了。至于低频和高频的分界线具体是多少,得根据具体情况分析。

网友:
频率的分界线一般是10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