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提出的spf文件怎么用spectre仿真或转换成schmatic

楼主(2022-02-15):
starRC提出的spf文件怎么用spectre仿真或转换成schmatic啊?因为各种原因版图只能提出来这个spf文件,想知道怎么进行后仿真,小弟才疏学浅,还望指导。

网友A:
1. 建立一个testbench, 包含你抽取spf文件的那个block, 添加激励  2. 建一个config文件,在config文件中把抽取SPF那个block的用到的view改为view或者邮件选择调用HSPICE网表, 如果设置为view, 那就把SPF文件加载到model library里面, 如果选择调用HSPICE, 就直接加载SPF的网表就可以。 加你config的时候注意按照template去选择config的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建立一个testbench, 包含你抽取spf文件的那个block, 添加激励  2. 建一个config文件,在config文件中把 ...

感谢指点!
请问这个 包含你抽取spf文件的那个block,这个block是指我新建一个相同端口但是无schmatic的symbol吗,还是直接使用提参的(即原schmatic)cell,但是在config里面配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建立一个testbench, 包含你抽取spf文件的那个block, 添加激励  2. 建一个config文件,在config文件中把 ...

我之前做的时候用的方法是:
用cadence ADE进行前仿真,在目录内
~/home/simulation/OPAMP/spectre/schematic/netlist/
找到input.scs的文件,把原OPAMP网表替换为 提参后网表,用命令run,命令如下:
spectre input.scs
仿真可以进行,但是仿真后的数据不知道是哪个,翻论坛有朋友说是tran.tran.tran,但是不知道用什么命令打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做的时候用的方法是:
用cadence ADE进行前仿真,在目录内
~/home/simulation/OPAMP/spectre/schem ...

你这种修改电路的方式不建议, 因为手动处理会容易出现错误,这种还不好检查。你可以看下run的命令行是不是有一个../psf的, 如果有那就在上一层的psf文件夹里面, 你可以用Cadence的viva打开, 也可以用Synopsys的WaveView工具打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
请问这个 包含你抽取spf文件的那个block,这个block是指我新建一个相同端口但是无schmatic的s ...

直接是提参的那个schematic, 创建config的时候会让你选择top的testbench, 你加载你设计的testbench就可以了, config有template的快捷方式,你可以根据仿真来快速建立,spectre仿真就选择spectre template, 新建结束之后把你提参的那个schematic在“View ToUse”那右键选择symbol或者直接加载HSPICE网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