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网表导出不完整

楼主(2022-02-15):
virtuoso618,导出某个cell的网表只能导出一半,同一个库中其他的电路却没有相同问题。

网友:
什么提示?????

网友:
看log文件是不是有什么error

网友:
只能导出一半?查查电路有没有问题,比如刷新,模型替换,或者wave了特定模块。

楼主:
这个就是网表结果,不提示错误,就是只有一半

楼主:
只有我这里无法导出这个电路的完整网表,其他同事就可以

网友:
你和同事的Tools版本相同嗎?

网友:
没任何提示么?CIW里面的提示信息关注一下。万能大法重启试过没?数据刷新没?

网友:
没有任何提示 报成功了 网表只有一半?

网友:
重启一下服务器再试试

楼主:
重启都试过了,环境与同事都一样,只出现这一次,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