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做at-speed测试?

楼主(2022-02-15):
请教下大佬们,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做at-speed测试?是根据工艺来决定还是根据系统频率来决定?有什么标准吗?

网友:
应该主要和频率有关。高频时钟才需要,低频时钟不需要,之前的项目经验是大于100MHz的时钟会使用at-speed。
和工艺是否直接有关不清楚,但旧工艺一般不需要,90nm及以前一般不做at-speed的,之前遇到的项目都在到40nm及以后才要做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实际项目中以工艺或频率来区分应该都说的通。如果系统要求速度低,一般也就不会采用先进节点工艺,90nm工艺估计都跑不到100M,我以前做的都是110nm,130nm工艺,最多也就是能跑40几M;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实际项目中以工艺或频率来区分应该都说的通。如果系统要求速度低,一般也就不会采用先进节 ...

90nm工艺估计都跑不到100M,我以前做的都是110nm,130nm工艺,最多也就是能跑40几M

是我理解错了吗!!!差距那么大吗!!!Xilinx Spartan-3AN系列FPGA就是90nm工艺的:
看它数据手册的规格,各种IO、各种硬核的速度远远超过100M呀,即便我基于Spartan-3AN设计的产品,主时钟跑100M也没遇到过问题呀。不是说同样的工艺节点,ASIC芯片运行速度远远高于基于FPGA可编程逻辑设计的产品吗?搞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理解错了吗!!!差距那么大吗!!!Xilinx Spartan-3AN系列FPGA就是90nm工艺的:

看它数据手册的 ...

估计是系统架构不一样,我做的是MCU,里面关键路径组合逻辑较多。而且我们在FPGA上实现时,也经常会遇到时序满足不了的情况;同样的工艺节点,ASIC芯片运行速度远远高于基于FPGA可编程逻辑设计的产品吗?这句话应该有个前提就是逻辑数相同的条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