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CDC电源IC和LED驱动IC两个方向哪一个更好?

楼主(2022-02-15):
求助各位大佬,今年即将入职,DCDC电源IC和LED驱动IC两个方向哪一个更好?

楼主:
求各位大佬指点一个方向

网友:
差不多,都是电源

网友A:
我在论坛上换了4年芯片了,DCDC换到很多,但是LED芯片从来没换到过。
有经验的电源设计师告诉我,LED显示屏在高楼上挂得越高,雷雨天气就越容易坏,ESD要求越高,很多LED公司的芯片都坏了。还有LED显示屏上那么多驱动芯片,电流大,浪涌大,对可靠性和ESD要求就高。
有个做过LED驱动芯片的设计师告诉我,因为电流输出是高压,ESD管面积大,砍了一半,可能只有1KV+,放室外结果产品坏了很多。
我以前也在一家公司反向过LED芯片,设计不是我负责的,做的LED屏,卖给另一家公司,经常坏芯片,隔三差五就打电话要过去修

网友:
贴个网页内容
    为了提升ESD防护能力,聚积所推出的新产品更由传统的HBM ESD 2kV提升四倍至HBM ESD 8kV以上,以保护电路,不但提高客户的产品质量,也兼而降低生产及维修成本。
    近几年LED相关应用越来越广泛,而LED显示屏的应用更是随处可见,正因为LED显示屏的应用场合或工作环境很广,因摩擦等自然或人为的电荷累积,在尖端放电的效应下,产生微电流但瞬间高电压的ESD现象,ESD对电子组件或硬设备造成的损害,有日益增加的趋势。ESD的产生可能发生在电子组件或系统在制造、生产、组装、测试、存放、搬运等过程中,进而使电子组件、系统或硬设备产生质量不良、工作失灵、毁坏,或甚至引发电击、火灾、爆炸等危险情况,因此,提升ESD防护能力更显得重要。提升ESD防护能力不但可以增加公司产品的稳定度与质量,以提升公司产品的形象,更可以协助客户提升生产良率、预防使用中的损坏,进而降低产品制造与维修成本,提高生产量率并应付极端的气候环境,使客户直接受惠。
    为了产品的质量与环境安全,更为了符合客户的需求及市场的趋势,聚积科技的LED驱动芯片皆通过严格的ESD测试,以消除客户对产品质量与可靠性的顾虑。为了防止静电的危害,聚积科技相信,选择拥有较佳的ESD防护能力的组件,是有必要的。
    聚积科技在其LED驱动芯片上皆内建了ESD防护架构,在新产品中更将传统的HBM ESD 2kV提升四倍至HBM ESD 8kV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论坛上换了4年芯片了,DCDC换到很多,但是LED芯片从来没换到过。
有经验的电源设计师告诉我,LED显示屏 ...

相对来说dcdc电源芯片和LED驱动芯片那个稍微好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对来说dcdc电源芯片和LED驱动芯片那个稍微好点呢

我对业界也不了解,帮你顶下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