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电源IC和LED驱动IC两个方向哪一个更好?

楼主(2022-02-15):
各位大佬,今年要入职了,DCDC电源IC和LED驱动IC两个方向哪一个更好?

楼主:
求各位大佬指点条明路

网友A:
都不太好,门槛一般。去搞搞adc/serdes/这些好些~, 也看公司

网友:
adc挣不到钱。serdes要求公司投入很高,挣钱也不容易。

网友:
都不好,你这是行业高点入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不太好,门槛一般。去搞搞adc/serdes/这些好些~, 也看公司

进公司只能选这两个暂时,相对来说这两个哪个稍好点呢

网友:
dc-dc  ..

for power ic design

1. adc/dc  => flyback , psr , llc, qr ..

2. dc/dc  => boost, buck , buck-boost  .. non-iso 4 switch buck-boost

led driver
=> lighting  ac/dc ,  linear ,    hi-side buck , psr led
=> back light  dc/dc boost , linear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进公司只能选这两个暂时,相对来说这两个哪个稍好点呢

哪家水平高选哪家,实在不好选就dcdc吧, 就业面宽点,理论也成体系
做led的就那么几家,而且做了dcdc,led drive的电路上手也很快,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家水平高选哪家,实在不好选就dcdc吧, 就业面宽点,理论也成体系
做led的就那么几家,而且做了dcdc,led ...

感谢感谢

网友:
adc 真的不好嗎?

网友(2022-09-04):
一般做DCDC的公司都会做LED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