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Virtuoso的直流电压在实际情况中应该是怎么样的?

楼主(2022-02-15):
这个图是Viruoso里anaolgLib里的vdc的截图,图中的DC voltage对应到现实的电路中应该是什么?
我理解的是要我自己对此做一个偏置,请问是这样吗?(如果不允许外接偏置的话)

网友A:
可以这么理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理解吧。

谢谢解答

网友:
VDC就是独立直流电压源,如果vdc这一栏填数据就是固定电压值,现在是vdc, 算一个变量,在仿真时,ADE里面要设置这个参数的缺省值,做DC仿真的时候可以扫描这个变量。

网友B:
对应现实中的电压源可以提供无限大电流的电压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应现实中的电压源可以提供无限大电流的电压源

如果应用场景中不允许存在一个电压源(即只有采集到的电信号)应该怎么办?

网友:
输出电阻为零的理想电流源,实际中哪里有理想电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