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产生def文件报错:Error: Current design xxx does not have any CTL model attached. ScanDEF generation ca...

楼主(2022-02-16):
dc_shell> write_scan_def -output $MAPPED_PATH/TOP_SS.def
Error: Current design xxx does not have any CTL model attached. ScanDEF generation cannot proceed.
0
想用DC生成def文件,给ICC做布局布线,但是DC一直报这个错,网上找了个遍都没找到这种情况,有没有大佬遇到过,求解

楼主:
有没有大佬啊,急

网友A:
man write_scan_def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n write_scan_def

我按着这个步骤,就卡在insert_dft这,之后又在insert_dft中按照这个步骤:
解决了几个报错,但是又有新的报错了:
dc_shell> insert_dft
Error: No TAP TMS has been specified.
Warning: No TAP TRST or power up reset has been specified.
Information: DFT insertion was not successful. There were unrecoverable processing errors. (TEST-211)
0
这个要咋解决,TAP TMS 是啥???

网友:
看一下insert_def之前,dft_drc 的报告,如果有问题的话,insert_def是不会执行的

网友(2022-05-18):
楼主,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请问您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