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cdl导入成schematic简单方式

楼主(2022-02-16):
只需要在工厂提供的cdl抬头添加  .PARAM  即可
二极管电阻需修改为w=    l=

初始导入未完成时,点开电路会发现还是错误的,导入完全成功以后,电路的属性都是对的。他会在最后全部导入完成后刷新CDF。

网友A(2024-08-22):
确实这个方式最简单,否则各种device map搞昏头

网友(2025-01-14):
引用 网友A:
确实这个方式最简单,否则各种device map搞昏头

还有其他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