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中 XACT 3D 在180nm工艺节点是否可以用?

楼主(2022-02-16):
一般在180nm工艺节点中多采用calibre 的xrc 来提取参数。但是在阵列型电路中,查看提参结果可以发现,xrc的提参方式的提参结果会存在不一致性,比如相同的一个电容pos端在不同位置的时候,得到的寄生电容和耦合电容会有一定的差别(在10e-17量级),这就导致仿真结果存在不一致的问题。

如果采用calibre xact 3d来提取的话,精度200的情况下,一致性会比xrc好很多,精度600的情况下会更好。

查看mentor的官网资料发现xact3D多用于28nm及以下的工艺节点,尤其是finfet结构中可以有更准确的提参结果,想知道对于180nm类似的工艺节点,xact3d的结果和xrc的结果哪一个更贴近实际情况。

万分感谢!

网友:
围观一下。确实没考虑过这问题

网友:
哪个精确不能给你答复,
不过平时在做.18工艺做后仿提取时为了提升验证效率会过滤掉1或0.1fF以下的电容 。

网友(2023-04-03):
calibre xact 3d不是需要特殊参数问价支持吗?我在smic55nm时,xact 3d用fab厂提供xrc文件会报文件不支持,0.18um应该也不提供用于3d的xrc文件吧

网友(2023-12-20):
请问有结论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5-02-17):
我有同样的问题,作者有答案了吗

网友(2025-04-12):
请问怎么看能不能进行XACT 3D寄生参数提取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