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学习

楼主(2022-02-16):
SAR高速ADC如何去学习

网友A:
已经有24bit ADC测试数据,然后需要做FFT分析吗?首先,如果你只有analog SDM数据,你需要通过CICC,然后按照传统奈奎斯特ADC一样做FFT。如果都是经过数字滤波器后数据,那么直接FFT就可以了。当然偷懒做法,就是把数据导入你之前simulink模型中当作输入数据流,然后直接在simulink 上看结果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有24bit ADC测试数据,然后需要做FFT分析吗?首先,如果你只有analog SDM数据,你需要通过CICC,然后按 ...

您好,感谢您的提示,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这边由于没要较为精准的信号源,也无法搭建一个完整的测试平台。您这边能出一个图吗?可以加微信 ...

我还认为你已经有测试数据,就是做下FFT,如果没有精准信号源,那没法得到ADC数据,后面就无法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