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移动器件上的text

楼主(2022-02-16):
请教大神们,如何选中器件上的text层呢?有的时候器件尺寸改变了,标注的text位置不变,想要选中text移动,可是选不中。

网友:
em,这个不是text层吧,这是电路原理图给版图的标识,用来显示各个端连什么。

网友:
如果想编辑也可以,打开 Edit Valid Layers

网友:
1F正解 从schematic launch layout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