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rans 仿真

楼主(2022-02-16):
cadence virtuoso里面跑tran仿真的时候很慢,能不能只仿一个节点的值?怎么操作?

网友:
应该不能吧

网友:
时间设置太长了?先跑短一点看看结果

楼主:
现在仿的就只是一个周期的,很慢

网友:
这个问题听起来就像能不能只吃第8个包子一样

网友:
如果是保存波形太多造成读写磁盘花太多时间,可以通过减少save的信号数量来提高tran仿真速度;

网友:
选择 outputs -  saveall - select  就可以只保存选择的节点,但是只仿真某个点应该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