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确定电容反馈的闭环放大器的直流偏置

楼主(2022-02-16):
我在尝试搭建如下电路,但是发现X,Y点的直流偏置无法被我控制:我希望该点的直流偏置为0.3V左右,但实际上根据仿真,结果直流偏置只有几十mV。(我看拉扎维的书上说此处的直流电压和Vout的相等,这要怎么调节?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A:
输出共模反馈吧

网友B:
Which software do you use?
please give the reference of Razavi book.

网友C:
你的放大器没有设计好。

在直流情况下,请忽略电容,你就会啊发现opa输入等于输出电压

网友D:
在XY点用MOS伪电阻啊,电阻一端挂上偏置电压~

网友E:
这种都是靠输出共模反馈来定输出(同时也定了输入)的共模电压的。尤其是两级运放的话,这种反馈方式对共模信号来说其实是一个正反馈(但因为有尾电流源的存在loop gain可能比较小),一定要靠共模反馈回路。

网友F:
你的vout的直流点和XY点的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共模反馈吧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Which software do you use?
please give the reference of Razavi book.

I use Cadence Virtuoso.
The reference of Ravavi book:

ThecircuitofFig.11.51(a)providesnobiasfortheopampinputs,i.e.,thedclevelsat X and Y are not defined and can assume any value. (In the presence of gate leakage at the inputs, these nodes charge to V DD or discharge to ground.) Illustrated in Fig. 11.52, a simple remedy is to add two feedback resistors so that the input and output dc levels become equal.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放大器没有设计好。

在直流情况下,请忽略电容,你就会啊发现opa输入等于输出电压 ...

直流情况下为何能忽略电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XY点用MOS伪电阻啊,电阻一端挂上偏置电压~

这方法可以,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都是靠输出共模反馈来定输出(同时也定了输入)的共模电压的。尤其是两级运放的话,这种反馈方式对共模 ...

请问从形式上来看共模反馈是不是有两种,一种是把共模信号和参考电压比较,经放大器放大后接到某个管子的栅极上,还有一个是将共模信号提取出来直接接到某些或某对管子的栅极上。(或者说这两种本质上是一种?)

其实我这个放大器的原理图如下:
看起来这个放大器内部已经有共模反馈了(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如果这真的是共模反馈的话,电路不能形成共模反馈是不是意味着我的管子没有调对?

感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vout的直流点和XY点的一样吗?

直流点怎么理解?

我直接接差分信号放大的时候输入的直流定为300mV,输出的直流就大约是260mV多。

不知道这是不是你问的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I use Cadence Virtuoso.
The reference of Ravavi book:

I DC analysis all capacitor are removed, the exhibit an infinite impedance in DC. As such, the input of diff ampps are open and DC is determined by leakeage.
you must ensure a return path of the inputs to ground or to VDD, by using resistors, in order to fix DC.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直流点怎么理解?

我直接接差分信号放大的时候输入的直流定为300mV,输出的直流就大约是260mV多。

我的意思是直流偏置点,也就是两个vout的共模电压
如果你的输出直流共模点在260mV,XY两点的共模电压却只有几十毫伏,那说明你在帖子1楼里放的那个图里面的两个电阻Rf两端有电压差,Rf会有直流电流流过。但是这不合理,因为XY两点连接的C1 C2以及放大器输入端都是电容性的,不能通过直流电流。所以Rf上有没有电流,电流流到了哪里?

网友:
上面的估计做射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意思是直流偏置点,也就是两个vout的共模电压
如果你的输出直流共模点在260mV,XY两点的共模电压却只 ...

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帖子的图里输入和输出的直流都只有几十毫伏,是相等的。
感谢解答

网友(2024-10-08):
引用 楼主:
这方法可以,感谢感谢

你好,我使用伪电阻之后,输入直流电压会比伪电阻的另一端低100mv左右,请问这个现象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在XY点用MOS伪电阻啊,电阻一端挂上偏置电压~

你好,我想问一下我使用了伪电阻给输入端直流值,但是发现输入端的直流值比我给的直流值要低100mv左右,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我想问一下我使用了伪电阻给输入端直流值,但是发现输入端的直流值比我给的直流值要低100mv左右, ...

你是前仿真还是后仿真?或者是什么工艺?据我个人用180nm工艺后仿和实测(前仿正常),伪电阻存在漏电,可等效出一个电阻和伪电阻分压,造成直流电压的改变。同时晶体管的栅极漏电流等效的阻抗也可能会和伪电阻分压。也有一些论文讨论到这个问题。伪电阻的阻抗太大了

网友(2025-01-06):
引用 楼主:
你是前仿真还是后仿真?或者是什么工艺?据我个人用180nm工艺后仿和实测(前仿正常),伪电阻存在漏电,可 ...

应该是这个问题,我用的40,1.1V的薄栅氧存在很pA级的漏电,然后大的伪电阻上就有压降了。我小白这一个问题找了我一个月。。。。。

网友:
运放的栅端不走直流电流,跨接的电阻上是没有压降的,所以 X/Y 点的直流电压与 Vout 相同;
Vout 的输出通常是高阻,直流电平是不稳定的,需要共模反馈电路来设定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