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产生一个时序时长为0.1s的脉冲,有没有什么实现思路呢?

楼主(2022-02-16):
不是周期性的脉冲,是只持续0.1s,其余时刻均为0。
作为另一个模块的控制信号用,谢谢大家

网友A:
采用模拟电路,电流源给电容充电,借助公式i*t=C*U试试呢

网友B:
模拟的话就是实现超大阻抗,考虑下亚阈值mos
数字的话DFF+counter看看能不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模拟电路,电流源给电容充电,借助公式i*t=C*U试试呢

啊,谢谢了,需要编写FPG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的话就是实现超大阻抗,考虑下亚阈值mos
数字的话DFF+counter看看能不能实现 ...

感谢层主回答,写了一个计数器但是感觉是周期脉冲

具体需求是让一个音频放大器播放音乐持续时长为0.1s,但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实现这个

网友:
如果有个触发信号,编写FPGA代码应该好实现啊

网友C:
reg [31:0] cnt;
reg           pulse;
always@(posedge)begin
if(rst)begin
    cnt <= 0;
    pulse <= 0;
end else begin
    if(cnt < 10000000)begin
        cnt <= cnt +1;
        pulse <= 1 ;
    end else begin
        cnt <= cnt ;
        pulse <= 0;
    end
end
end
具体cnt的上限值要根据时钟频率去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reg [31:0] cnt;
reg           pulse;
always@(posedge)begin

万分感谢,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