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pyglass

楼主(2022-02-17):
小弟有个问题,关于spyglass如何去设置检查mismatch的设定在哪个规则之中,spyglass版本2018的

网友A(2022-04-19):
请问下spyglass2018版本怎么安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spyglass2018版本怎么安装呢

可以分享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spyglass2018版本怎么安装呢

参照VCS安装方式:ubuntu VCS+verdi安装教程_LEEE@FPGA的博客-CSDN博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照VCS安装方式:ubuntu VCS+verdi安装教程_LEEE@FPGA的博客-CSDN博客

那ufe-options该怎么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