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会Voltus做IR drop的大佬帮忙看个问题

楼主(2022-02-17):
下图是我在用voltus做cworst 的static 的IR drop分析时,log中报的问题,导入的数据DEF,SPEF,以及运行的TCL脚本都检查了不下10遍,voltus的版本也换了好几个,但还是有这个问题出现,Power Analysis是没问题的,但是Rail Analysis 就一直有问题,而且跑typical的static ir drop就可以正常运行,请问有没有懂的大佬帮忙看一下问题出在哪里?实在头痛,急求解决。

网友A:
log/work目录全部删除丢下去试试

楼主:
自己顶,求大佬解决

网友B:
PGV给进去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PGV给进去了嘛?

PGV检查过了,都给进去了,为了防止pgv生成有问题,我还重新生成过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g/work目录全部删除丢下去试试

您是说把log文件删除?还是log或work都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g/work目录全部删除丢下去试试

感谢大佬,删除了work目录,再重新跑就解决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谢谢大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删除了work目录,再重新跑就解决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谢谢大佬。
...

老问题了,覆盖的时候容易出现问题,之前搞了一天才发现,记得每次重新跑之前删除log/work目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问题了,覆盖的时候容易出现问题,之前搞了一天才发现,记得每次重新跑之前删除log/work目录
...

好的好的,谢谢。

网友(2022-09-23):
引用 网友A:
老问题了,覆盖的时候容易出现问题,之前搞了一天才发现,记得每次重新跑之前删除log/work目录
...

大佬,请教一下,voltus可以做SIP或者MCM场景的整体IR-Drop分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