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addStripe powerdomain

楼主(2022-02-17):
我在加stripe的时候选中了三个domain  但是domain之间的空间 stripe并没有连接起来,有什么选项可以让他们上下连接起来吗?或者其它方式同时加三个domain的stripe?

网友A:
setAddStripeMode -partial_set_thru_domain true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AddStripeMode -partial_set_thru_domain true

好像不灵啊

网友A:
可能你disable了跟extend之类的option吧
这个through power domain的option的功能就是可以延伸stripes 到自身power domain意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你disable了跟extend之类的option吧
这个through power domain的option的功能就是可以延伸stripes 到 ...

成功啦 谢谢指点!

网友(2022-05-14):
引用 楼主:
成功啦 谢谢指点!

您好: 我也碰到同樣的問題, 可否分享您最後實際下的命令和選項是什麼呢? 要設定setAddStripeMode裡的哪個變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