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hcell 问题

楼主(2022-02-17):
最近碰到一个关于hcell 的问题。
有一个cell,底层的所有cell 都是clean的,不加hcell 的时候它也是clean的,但是加了hcell 以后它不clean了,底层cell 有几个mos cap 接的环境比较相近,然后它就识别串了。
有大神遇到过这种问题吗?有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A:
说明有底层CELL 有 LVS warining 这种。 HCELL查起来,很严格的。 一些底层的warning,都会产生顶层的 e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有底层CELL 有 LVS warining 这种。 HCELL查起来,很严格的。 一些底层的warning,都会产生顶层的 erro ...

目前遇到的问题是,加hcell 是clean的不加hcell 反而不clean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遇到的问题是,加hcell 是clean的不加hcell 反而不clean了

那你看看 lvs ignore 和 lvs box 中,有没有屏蔽哪些cell去run LVS的。这样,HCELL有的时候,就会正常生效,没有HCELL的时候,就会出问题。
关键也好看你具体报出的错是什么样子的。光这么描述,很难精确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