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SV中如何访问DPI非接口的内部变量

楼主(2022-02-17):
DPI的引入使得SV能够和C/C++等其他语言进行通讯,我理解本质上是通过DPI函数的端口进行通讯,但是现在我有一个这样的请求,在SV一侧我需要访问到C里面的一些变量,这应该是怎么实现呢?难道就必须只能将这些中间变量引入到端口上吗?
我有大量的数据需要访问,目前有一个初步的方法,就是将这些中间值打包到一个structure上,然后放在端口上。

不知道各位大神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举个demo来看:

网友A:
C中print不就好了,速度又快,基本不用编译sv一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中print不就好了,速度又快,基本不用编译sv一侧’

但是这样会极大影响仿真效率,并且DPI是别人提供的,不可能去修改别人的东西,这算是验证的需求。

网友B:
难道就必须只能将这些中间变量引入到端口上吗?
应该是必须的,不然怎么叫DP“I”。
如果不能取修改别人的东西的话,应该没有其他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就必须只能将这些中间变量引入到端口上吗?
应该是必须的,不然怎么叫DP“I”。
如果不能取修改别人的 ...

对,所以对DPI而言,所有的内部接口什么的都是不可见的,能跟SV交互的就是端口上的一些信号。要想看到内部的东西,就必须修改C代码,让他们给我引到接口上来。
谢谢大佬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