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VKD232C电池供电系列按键触摸新品2个触摸板直接控制 2 个输出脚自动校准

楼主(2022-02-17):
型号:VKD232C
品牌:VINKA/永嘉微电
封装形式:SOT23-6
年份:新年份
:
VKD232C VinTouchTM IC 为电容感测设计,专门用于触摸板控制,装置内建稳压电路给触摸感应电路使用,稳定的触摸检测效果可已广泛的满足不同的应用需求,人体经由非导体的介电材料连结控制板,主要用于取代机械开关或按钮,此芯片经由 2 个触摸板直接控制 2 个输出脚。
点:
工作电压 2.4V ~ 5.5V
•内建稳压电路给触摸感应电路使用
工作电流 @VDD=3V,无负载
待机时典型值为2.5uA
•361,888,5898
最大的触摸响应时间,从待机状态开始约为220mS @VDD=3V
利用每个触摸板外部的电容(1~50pF)调整灵敏度
•输出模式固定为直接模式和低电平输出有效模式
提供最长输出时间时间16
•固定为多键输出模式
上电后约有0.5 秒的稳定时间,此期间内不要触摸触摸板,此时所有功能都被禁止
•自动校准功能
刚上电的8 秒内约每1 秒刷新一次参考值,若在上电后的8 秒内有触摸按键或8 秒后仍未触摸按键,则每4 秒刷新一次参考值
•应用范围
各种消费性
取代按钮按键
标准触控IC-电池供电系列:
VKD223EB --- 工作电压/电流:2.0V-5.5V/5uA-3V   感应通道数:1    通讯接口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220ms    封装:SOT23-6
VKD223B ---  工作电压/电流:2.0V-5.5V/5uA-3V   感应通道数:1    通讯接口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220ms    封装:SOT23-6
VKD233DB --- 工作电压/电流:2.4V-5.5V/2.5uA-3V  1感应按键  封装:SOT23-6
通讯接口:直接输出,锁存(toggle)输出  低功耗模式电流2.5uA-3V
VKD233DH ---工作电压/电流:2.4V-5.5V/2.5uA-3V  1感应按键  封装:SOT23-6
通讯接口:直接输出,锁存(toggle)输出  有效键最长时间检测16S
VKD233DS --- 工作电压/电流:2.4V-5.5V/2.5uA-3V  1感应按键  封装:DFN62*2超小封装)
通讯接口:直接输出,锁存(toggle)输出  低功耗模式电流2.5uA-3V
VKD233DR --- 工作电压/电流:2.4V-5.5V/1.5uA-3V  1感应按键  封装:DFN62*2超小封装)
通讯接口:直接输出,锁存(toggle)输出  低功耗模式电流1.5uA-3V
VKD233DG --- 工作电压/电流:2.4V-5.5V/2.5uA-3V  1感应按键  封装:DFN62*2超小封装)
通讯接口:直接输出,锁存(toggle)输出   低功耗模式电流2.5uA-3V
VKD233DQ --- 工作电压/电流:2.4V-5.5V/5uA-3V  1感应按键  封装:SOT23-6
通讯接口:直接输出,锁存(toggle)输出    低功耗模式电流5uA-3V
VKD233DM --- 工作电压/电流:2.4V-5.5V/5uA-3V  1感应按键  封装:SOT23-6 (开漏输出)
通讯接口:开漏输出,锁存(toggle)输出    低功耗模式电流5uA-3V
VKD232C  --- 工作电压/电流:2.4V-5.5V/2.5uA-3V   感应通道数:2  封装:SOT23-6
通讯接口:直接输出,低电平有效  固定为多键输出模式,內建稳压电路
触摸触控IC系列简介如下:
MTP触摸IC——VK36N系列抗电源辐射及手机干扰:
VK3601L  --- 工作电压/电流:2.4V-5.5V/4UA-3V3  感应通道数:1  11直接输出
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  封装:SOT23-6
VK36N1D ---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1  11直接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封装:SOT23-6
VK36N2P ---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2    脉冲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封装:SOT23-6
VK3602XS ---工作电压/电流:2.4V-5.5V/60UA-3V  感应通道数:2  22锁存输出
低功耗模式电流8uA-3V,抗电源辐射干扰,宽供电电压   封装:SOP8
VK3602K --- 工作电压/电流:2.4V-5.5V/60UA-3V   感应通道数:2   22直接输出
低功耗模式电流8uA-3V,抗电源辐射干扰,宽供电电压   封装:SOP8
VK36N2D ---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2   11直接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封装:SOP8
VK36N3BT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3  BCD码锁存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  封装:SOP8
VK36N3BD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3  BCD码直接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  封装:SOP8
VK36N3BO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3  BCD码开漏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8/DFN8(超小超薄体积)
VK36N3D ---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3  11直接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16/DFN16(超小超薄体积)
VK36N4B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4    BCD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16/DFN16(超小超薄体积)
VK36N4I---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4    I2C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16/DFN16(超小超薄体积)
VK36N5D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5   11直接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16/DFN16(超小超薄体积)
VK36N5B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5    BCD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16/DFN16(超小超薄体积)
VK36N5I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5    I2C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16/DFN16(超小超薄体积)
VK36N6D ---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6   11直接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16/DFN16(超小超薄体积)
VK36N6B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6    BCD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16/DFN16(超小超薄体积)
VK36N6I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6    I2C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16/DFN16(超小超薄体积)
VK36N7B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7    BCD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16/DFN16(超小超薄体积)
VK36N7I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7    I2C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16/DFN16(超小超薄体积)
VK36N8B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8    BCD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16/DFN16(超小超薄体积)
VK36N8I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8    I2C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16/DFN16(超小超薄体积)
VK36N9I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9    I2C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16/DFN16(超小超薄体积)
VK36N10I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10    I2C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16/DFN16(超小超薄体积)

1-8点高灵敏度液体水位检测IC——VK36W系列
VK36W1D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10UA-3V3  11直接输出  水位检测通道:1
可用于不同壁厚和不同水质水位检测,抗电源/手机干扰封装:SOT23-6
备注:1. 开漏输出低电平有效  2、适合需要抗干扰性好的产品应用
VK36W2D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10UA-3V3  11直接输出  水位检测通道:2
可用于不同壁厚和不同水质水位检测,抗电源/手机干扰封装:SOP8
备注:1.  11直接输出   2、输出模式/输出电平可通过IO选择
VK36W4D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10UA-3V3  11直接输出  水位检测通道:4
可用于不同壁厚和不同水质水位检测,抗电源/手机干扰封装:SOP16/DFN16
备注:1.  11直接输出   2、输出模式/输出电平可通过IO选择
VK36W6D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10UA-3V3  11直接输出  水位检测通道:6
可用于不同壁厚和不同水质水位检测,抗电源/手机干扰封装:SOP16/DFN16
备注:1.  11直接输出    2、输出模式/输出电平可通过IO选择
VK36W8I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10UA-3V3  I2C输出    水位检测通道:8
可用于不同壁厚和不同水质水位检测,抗电源/手机干扰封装:SOP16/DFN16
备注:1.  IIC+INT输出     2、输出模式/输出电平可通过IO选择
LCD/LED液晶控制器及驱动器系列芯片简介如下:
RAM映射LCD控制器和驱动器系列:
VK1024B  2.4V5.2V   6seg*4com  6*3   6*2             偏置电压1/2 1/3   S0P-16
VK1056B  2.4V5.2V   14seg*4com 14*3  14*2             偏置电压1/2 1/3   SOP-24/SSOP-24
VK1072B  2.4V5.2V   18seg*4com 18*3  18*2             偏置电压1/2 1/3  SOP-28
VK1072C  2.4V5.2V  18seg*4com  18*3  18*2             偏置电压1/2 1/3   SOP-28
VK1088B  2.4V5.2V  22seg*4com  22*3                  偏置电压1/2 1/3   QFN-32L4MM*4MM
VK0192   2.4V5.2V  24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44
VK0256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QFP-64
VK0256B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64
VK0256C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52
VK1621 2.4V5.2V  32*4 32*3 32*2       偏置电压1/2 1/3   LQFP44/48/SSOP48/SKY28/DICE裸片
VK1622  2.7V5.5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44/48/52/64/QFP64/DICE裸片
VK1623  2.4V5.2V   48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100/QFP-100/DICE裸片
VK1625    2.4V5.2V  64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100/QFP-100/DICE
VK1626    2.4V5.2V  48seg*16com                偏置电压1/5    LQFP-100/QFP-100/DICE

高抗干扰LCD液晶控制器及驱动系列:
VK2C21A  2.45.5V  20seg*4com 16*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OP-28
VK2C21B  2.45.5V  16seg*4com 12*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OP-24
VK2C21C  2.45.5V  12seg*4com 8*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OP-20
VK2C21D  2.45.5V  8seg*4com   4*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OP-16
VK2C22A  2.45.5V 44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LQFP-52
VK2C22B  2.45.5V  40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LQFP-48
VK2C23A  2.45.5V  56seg*4com 52*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LQFP-64
VK2C23B  2.45.5V  36seg*8com                偏置电压1/31/4   I2C通讯接口    LQFP-48
VK2C24   2.45.5V  72seg*4com 68*8 60*16     偏置电压1/3 1/4 1/5   I2C通讯接口  LQFP-80
静态显示LCD液晶控制器及驱动系列:
VKS118   2.45.2V  118seg*2com           偏置电压 --       4线通讯接口   LQFP-128
VKS232   2.45.2V  116seg*2com           偏置电压1/1 1/2   4线通讯接口   LQFP-128
超低功耗LCD液晶控制器及驱动系列:
VKL060   2.55.5V  15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SSOP-24
VKL128   2.55.5V  32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LQFP-44
VKL144A  2.55.5V  36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TSSOP-48
VKL144B  2.55.5V  36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QFN48L (6MM*6M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内存映射的LED控制器及驱动器:
VK1628 --- 通讯接口:STB/CLK/DIO   电源电压:5V(4.55.5V)    驱动点阵:70/52  共阴驱动:107/134  共阳驱动:710   按键:10x2  封装SOP28
VK1629 --- 通讯接口:STB/CLK/DIN/DOUT   电源电压:5V(4.55.5V)    驱动点阵:128共阴驱动:168   共阳驱动:816   按键:8x4  封装QFP44
VK1629A --- 通讯接口:STB/CLK/DIO   电源电压:5V(4.55.5V)    驱动点阵:128共阴驱动:168   共阳驱动:816   按键:---  封装SOP32
VK1629B --- 通讯接口:STB/CLK/DIO   电源电压:5V(4.55.5V)    驱动点阵:112  共阴驱动:148   共阳驱动:814   按键:8x2  封装SOP32
VK1629C --- 通讯接口:STB/CLK/DIO   电源电压:5V(4.55.5V)    驱动点阵:120  共阴驱动:158  共阳驱动:815   按键:8x1  封装SOP32
VK1629D --- 通讯接口:STB/CLK/DIO   电源电压:5V(4.55.5V)    驱动点阵:96  共阴驱动:128  共阳驱动:812   按键:8x4  封装SOP32
VK1640 --- 通讯接口: CLK/DIN    电源电压:5V(4.55.5V)    驱动点阵:128共阴驱动:816  共阳驱动:168   按键:---  封装SOP28
VK1640B LED驅動IC 8×12段位 812位共阴 128位共阳   封装SSOP24
VK1650 --- 通讯接口: SCL/SDA    电源电压:5V(3.05.5V)    驱动点阵:8x16共阴驱动:84   共阳驱动:48   按键:7x4  封装SOP16/DIP16
VK1651--- VK1651 LED驅動IC 7×4段位 74位共阴 74位共阳 7×1按键  封装SOP16/DIP16
VK1668 ---通讯接口:STB/CLK/DIO   电源电压:5V(4.55.5V)    驱动点阵:70/52共阴驱动:107/134  共阳驱动:710   按键:10x2  封装SOP24
VK6932 --- 通讯接口:STB/CLK/DIN   电源电压:5V(4.55.5V)    驱动点阵:128共阴驱动:81617.5/140mA  共阳驱动:168   按键:---  封装SOP32
VK16K33 --- 通讯接口:SCL/SDA   电源电压:5V(4.5V5.5V)   驱动点阵:128/96/64   共阴驱动:168/128/88   共阳驱动:816/812/88位按键:13x3 10x3 8x3  封装SOP20/SOP24/SOP28
VK1616 --- 1/51/8 占空比的 LED 显示控制驱动电路,具有 7 根段输出、4 根栅输出,是一个由显示存储器、控制电路组成的高可靠性的 LED 驱动电路。串行数据通过三线串行接口输入到 VK1616,采用SOP16/DIP16 的封装形式
VK1618 ---是带键盘扫描接口的 LED 驱动控制专用电路,内部集成有 MCU 数字接口、数据锁存器、键盘扫描等电路。本产品主要应用于 VCRVCDDVD 及家庭影院等产品的显示屏驱动  封装SOP18/DIP18
VK1S68C --- LED驅動IC 10x7/13x4段位 107/116位共阴 10x2按键,封装SSOP24
VK1Q68D ---  更小体积LED驅動IC 10x7/13x4段位 107/116位共阴 10x2按键,封装QFP24
VK1S38A ---  LED驱动IC 8×8 SSOP24L  封装SSOP24
VK1638 ---是一种带键盘扫描接口的LED(发光二极管显示器)驱动控制专用IC,内部集成有MCU数字接口、数据锁存器、LED驱动、键盘扫描等电路,封装SOP32
注:具体参数以最新PDF为准,型号众多未能一一介绍,欢迎索取PDF/样品K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