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具或脚本计算走线电阻的阻值

楼主(2022-02-17):
已知金属的方块电阻是50毫欧,通孔是1欧姆一个,有啥工具能帮忙算出从A到B阻值么,类似的节点还有50多个,一个个的算太累了。。。

网友A:
calibre xRC提取后看寄生参数呀,或者用cadence版图工具也可以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libre xRC提取后看寄生参数呀,或者用cadence版图工具也可以看到

后仿提取结果显示:与A节点相关的电阻有上千个,电阻另一端是数字显示,我没办法找到延伸至B的电阻网络;另外您说的版图工具是哪个,能细说名称么。

网友B:
perc skipper pvs 也都有p2p功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后仿提取结果显示:与A节点相关的电阻有上千个,电阻另一端是数字显示,我没办法找到延伸至B的电阻网络; ...

我来分享一个笨思路,版图只保留你要计算阻值的50多条线网,其余的东西全部删掉,然后再提取后仿参数文件。
如果后仿参数文件还是理不清的话,为你的metal添加RM识别层,再通过LVS得出它们的阻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B:
perc skipper pvs 也都有p2p功能

好奇請教不知好用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来分享一个笨思路,版图只保留你要计算阻值的50多条线网,其余的东西全部删掉,然后再提取后仿参数文件 ...

小弟個人也是會這樣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好奇請教不知好用否?

perc p2p 我之前在公众号中分享过perc的p2p 工具.skipper 打开工具里面可以看到
pex 或pvs 等工具也都有对应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奇請教不知好用否?

这边看ICV 也有P2P 功能

网友:
这个貌似需要花钱买license

网友(2022-03-21):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25-02-17):
请问楼主知道怎么估算总的寄生阻抗值了吗

网友E(2025-09-09):
引用 网友B:
perc p2p 我之前在公众号中分享过perc的p2p 工具.skipper 打开工具里面可以看到
pex 或pvs 等工具也都有 ...

您好,请问您的公众号叫什么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您好,请问您的公众号叫什么呀?

IC模拟版图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IC模拟版图设计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