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片外电容LDO补偿时主次极点位置交换

楼主(2022-02-17):
对于片外微发极电容的LDO,轻载时,主极点在输出级;重载时,输出级阻抗下降,主极点在里面了,这种主次极点会移动的话,不会出现重合的情况吗?对于这种LDO来说,什么样的补偿更好呢?想不清楚这个问题,请教一下站内大神,谢谢。

网友A:
用cascode补偿,极点重合也没关系,只要补偿电容够大,极点重合时相位裕度大于30度就OK

网友B:
uF级别的 重载能把极点变成里面 这个负载挺大的啊

网友:
估计每个做Ldo 都遇到过类似的灵魂拷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ascode补偿,极点重合也没关系,只要补偿电容够大,极点重合时相位裕度大于30度就OK ...

极点重合的时候,不就没有相位裕度了吗?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uF级别的 重载能把极点变成里面 这个负载挺大的啊

可能跟功率管的尺寸也有关系,dropout电压要求很小的时候,功率管尺寸很大。感谢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跟功率管的尺寸也有关系,dropout电压要求很小的时候,功率管尺寸很大。感谢回复
...

可以试试两种方案,一种就是把轻负载时op内部的次级点做的很小,那么即使重载的时候 这里还是次级点
另一种就是加零点,来中和极点,自己多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极点重合的时候,不就没有相位裕度了吗?感谢回复

重合也没关系,只要有补偿电容,极点重合的相位裕度也不会太低。 Re-examination of pole splitting of a generic single stage amplifier.pdf (108.36 KB , 下载次数: 122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两种方案,一种就是把轻负载时op内部的次级点做的很小,那么即使重载的时候 这里还是次级点
另一 ...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合也没关系,只要有补偿电容,极点重合的相位裕度也不会太低。

感谢分享文章,我下来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都片外电容了,主极点不在外面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