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加载指令LWL和LWR的问题

楼主(2022-02-17):
在数据加载LWL和LWR指令有个问题,这两个指令同时会读写RT寄存器,这时候出现数据相关了吧?读取到的数据送到mem阶段加载回来到该寄存器的时候不是reg中的数据而是ex阶段的执行结果吧?这样就不能保证写回reg中的数据是原数据和ram中的数据组合了吧?

楼主:
目前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因为没有加load相关判断,在ID阶段将EX阶段回传的operation判断是否为load指令以及sc指令,如果是那么在ID产生stall指令将ID阶段stall一个时钟周期,EX/MEM/WB继续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