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l做floorplan的问题

楼主(2022-02-17):
我想用xl做floorplan,导入所有器件后,我想把底层的器件在上层摆放,这样会很方便,但是又想将器件放入各个底层CELL下,这样做检查方便。请问怎么做才好呢?拜谢!跪求!

网友:
感觉好像还没有这么智能的

网友:
可以把floorplan里用到的底层cell单独建好,就是每一个底层cell用xl的方式分别建好,不要忘记加pin,底层cell建好后再建topcell,建topcell时在xl状态下去打开第一个菜单Launch,菜单栏下面有一个configure physical hierarchy的选项,打开这个选项可以去设置physical library和physical cell这两个东西,然后可以选择建好的底层cell,这样在topcell里调出来的就是topcell里的散器件和底层建好的cell,这样在topcell就可以做floorplan了,想在topcell动底层cell的东西,就直接按x进去调整就行了,这样做完全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
你顶层摆放完之后,把底层cell所有的器件makecell 一下就好,打开底层cell,重新binding下Xl关系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