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进行PEX,rnpo电阻报错*Error* evalstring: argument #1 should be a string (type template = "ts") - 10

楼主(2022-02-17):
小弟最近在学习cadence,用的是smic55ll_ulp_rf_09121825_oa_cds_v1.16_0工艺库。自己搭了一个运放,画了版图,已经通过了calibre的DRC检查和LVS验证。在进行PEX时,报出了以下错误:

log port port:"./calview.log"
NOTE: Creating CalibreView for cell opa_13 ...
NOTE: Copying properties from schematic instance of (smic55llrf_121825:rnpo_ckt:symbol) to instance of (smic55llrf_121825:rnpo_ckt:ivpcell).
*Error* evalstring: argument #1 should be a string (type template = "ts") - 10
Calibre View generation encountered a fatal Error.
Please consult the CIW transcript for messages.

同时cadence提取出的calibre界面卡在了rnpo电阻这里: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昨天 23:22 上传

rnpo_ckt是这个smic工艺库里面的一个栅电阻,我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在网上搜了很多帖子都没找到这个报错的解决方法

恳请大家帮帮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2022-03-29):
电阻的segment只能是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的segment只能是1

哦哦哦,而且我发现mutiple也只能是1。如果搭电路的时候需要使用单位电阻,比如DAC,那就会出现单位电阻的segment参数或者multipule参数是2,4,8,16……这种,那最后版图PEX时候就没法映射成原先的器件了。难道只能搭电路的时候搭成2、4、8、16……个单位电阻并联吗,这好麻烦呀。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谢谢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哦,而且我发现mutiple也只能是1。如果搭电路的时候需要使用单位电阻,比如DAC,那就会出现单位电阻 ...

R器件名字<1:2>;R器件名字<:4>;R器件名字<1:8>

楼主(2022-04-28):
引用 网友A:
R器件名字;R器件名字;R器件名字

好的,谢谢!

网友B:
你好 请问这个问题您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请问这个问题您是怎么解决的

hello,电阻的segment参数和multipule参数都要设成1就不报错了

网友C:
可是设为1版图会特别长啊,没其他办法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是设为1版图会特别长啊,没其他办法了吗

那用电阻串联可以吗,比如10k电阻就拆成10个1k的串联,如果兄弟有别的好方法可以告诉我一声,我是初学者

网友B(2023-07-09):
好像改cellmap也可以

网友: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23-08-14):
这个帖子有介绍解决方法:https://bbs.eetop.cn/thread-947941-1-1.html

楼主(2024-12-08):
引用 网友B:
好像改cellmap也可以

请问具体怎么改呢?

网友D(2025-05-30):
引用 网友B:
好像改cellmap也可以

请问具体怎么改呢

网友(2025-07-04):
引用 网友D:
请问具体怎么改呢

如果PDK有自带cellmap直接用自带的cellmap,如果没有找一下同一家公司不同工艺尺寸的cellmap,自己写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