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将2000个10进制补码形式数据读取到存储器中呢?

楼主(2022-02-18):
要求不能调用IP实现ROM,要用Verilog语言描述ROM。

下面是附件。谢谢大家了

楼主:
我看只有readmemh readmemb两个系统函数,并不支持10进制

网友:
Use perl script to convert sine table to hex then use $readmemh() function
Here is the perl script
#!/usr/bin/perl -w
open( FILE, "< $ARGV[0]" ) or die "Can't open $ARGV[0] : $!";
while( <FILE> ) {
    chomp();
    printf("%03X\n", $_ & 0xFFF);
}
save this as to_hex.pl and use following command
./to_hex.pl sin.txt > sin.mem
use $readmemh("sin.mem",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