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含调零电阻的两级运放

楼主(2022-02-18):
调零电阻可以把右半平面零点移到左半平面和第二极点抵消,抵消后相位裕度应该为90度,但是相位裕度不是60度最好吗?为什么还要抵消?

网友A:
1. 你可以不做完全抵消,实际上完全抵消也是不可能的。
2. 别的节点也会是次极点,90度相位裕度一般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你可以不做完全抵消,实际上完全抵消也是不可能的。
2. 别的节点也会是次极点,90度相位裕度一般达不到 ...

理论计算的时候让零点和次极点相等得到Rz,但实际让他俩不相等,把相位裕度调到60度,对吗?

网友:
60是最好吗? 一般都要高于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计算的时候让零点和次极点相等得到Rz,但实际让他俩不相等,把相位裕度调到60度,对吗? ...

做到次极点附近就行了,即使tt corner下抵消了,别的corner肯定抵消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