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检查出不同电位的NW是否用PW隔开了

楼主(2022-02-18):
芯片中可能会存在不同的NW电位,如何检查版图上在不同的NW之间加了隔离。LVS语句怎么写

网友:
NWEL  一版比较大  打开 看下就好

网友:
check_nwll {@ check nwell
XXX=EXT NWELL < 2  NOT CONNECTED REGION EXTENTS
YYY= XXX NOT INTERACT PTAP
ZZZ= XXX INNTERACT PTAP
CCC = ZZZ AND PTAP
DDD= CCC TOUCH EDGE YYY
EEE =EXPAND EDGE D INSIDE BY 0.001
FFF = ZZZ INTERACT EEE >=2
GGG= ZZZ NOT FFF
GGG OR YY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