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起学习完成一个Skill脚本

楼主(2022-02-18):
刚学习Skill脚本,想做一个Skill脚本,基本功能如下:
能够从当前的layout中提取需要的层次,可以是单个层次也可以是多个层次,或者提取Layout中所有CellName的图层。
我的想法是把这个功能加入到菜单中,通过菜单打开一个对话框,在其中选择需要提取的图层,需要实现提前过滤当前Layout中有的图层提供选择,然后再选择保存到的Library,之后脚本自动提取需要的层次保存到选择好的Library中。
目前我再刚刚开始学习的阶段,可以说啥都不会,还是希望有大佬来指导我实现这个脚本,跟我一样刚学的也可以一起探讨交流,共同进步。
有兴趣的请加微信:15082613786我建个群

网友A:
纯好奇问一下,这个提取图层是想做什么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好奇问一下,这个提取图层是想做什么用呢?

我之前有次画版图需要把版图里面的PAD单独提取出来做其它东西

网友B:
导出GDS时,只设置你想要查看的层的layermap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出GDS时,只设置你想要查看的层的layermap就可以

谢谢,上次就是用的这个,这次学习Skill的时候就想直接做成一个脚本就不用那么麻烦了,顺带学习

网友:
https://bbs.eetop.cn/thread-878287-1-1.html
这个帖子里边有好多有意思的,可以看看

网友:
基本功能很容易实现,但是后者你的想法没有什么必要,单纯为了这么一个小功能再写个gui没必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