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IC输入管脚该如何滤波处理?

楼主(2022-02-18):
芯片输入管脚的滤波如何处理啊?比如UART,SPI等接口的输入管脚该如何滤波呢?求大神赐教,谢谢!

网友:
标准的UART设计里,是自带滤波的,有个4bit的计数器,在特定时间多次采样,不需要外部实现。
SPI涉及时序,一般不会加滤波,加了可能破坏时序。
I2C的协议规定要有滤波,10ns或50ns,一般用模拟的方式实现。
其它的就看情况,可以用数字计数滤波,数字多次采样滤波,或者用模拟电路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