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的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错误

楼主(2022-02-18):
大佬救命,在做lvs的时候出现了这个错误,其中有四个晶体管不对应,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网友:
没有连对

网友:
器件确定没少的情况下,那就是没连对,导致lvs识别不到这四个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大佬,我再检查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