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理解错了

楼主(2022-02-19):
文章是A 10b 100MS/s 1.13mW SAR ADC with Binary-Scaled Error Compensation,10年的isscc
里面把冗余码转换成十进制是要减去offset,我觉得这是因为他把input swing限制成vref*(C1~9/Ctotal)造成的,这样的话全0时就相当于out of range,所以要减去offset。
要是把input swing直接等于vref,那样全0时cdac就是-vref,全1时cdac就是+vref,这样就没offset了。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还是说他把adc range弄得比signal range要大是有什么特别的用处么。

确实是理解错了,这样没有scale回原来的range的subradix2必须减回offset, 这里要是把input swing直接等于vref,那full range就比1024个lsb要大,会overflow

网友:
标记一下,晚上来看

网友A:
如果是输入满量程,冗余似乎就失去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输入满量程,冗余似乎就失去作用了。

冗余和input swing没关系,这里要是满量程,那输出range就比10b要大,会overflow。推荐看看这篇,会解释得清楚一点。
F. Kuttner, “A 1.2-V 10-b 20-Msample/s nonbinary successive approximation ADC in 0.13-µm CMOS,” ISSCC Dig. Tech. Papers,  pp. 176-177, Feb., 2002,.

网友:
引用 楼主:
冗余和input swing没关系,这里要是满量程,那输出range就比10b要大,会overflow。推荐看看这篇,会解释 ...

可能是我表达的问题,我的意思就是overflow,不加冗余位就不会有overflow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