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管子吃电流

楼主(2022-02-19):
60nm工艺,上面用电压表钳位,下面用电流表提供电流,发现随着管子尺寸增大,流过管子上的电流之和不再等于下面电流表的电流,那么多余的电流到哪去了,是通过衬底流出去了么,如果存在这个可能的话,那么如果需要增大运放的增益而不改变电路电流、漏电压是不是就不能满足了

网友A:
低压管的漏电确实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压管的漏电确实很明显

也就是说,我想继续增大增益只能换其他管子了么?

网友B:
你的电压源里面是个正电流,说明是电流在往里面灌,你这电路肯定哪儿有问题,不光是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压源里面是个正电流,说明是电流在往里面灌,你这电路肯定哪儿有问题,不光是漏电 ...

电流又往上又往下,管子两边PN结都反偏?

网友:
MOS sub-current VDS 有关系
  如你MODEL sub-current model ,
你可以跑 sweep  mos  Vds v.s. I-s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