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下大佬

楼主(2022-02-19):
本人新手一枚,研一上学期认真学习拉扎维那本书,研一下我想多多通过仿真训练一下,毕竟下学期要去实习了 目前看了一下吴金的视频前面几张,看到恒流源做负载的cs放大器,吴金老师说,ids越低相当于低功耗,带来的高增益。
我仿真一下,我通过把w/l变大,对应ids变大为什么会是的增益上升呢 原先我给的w/l是3um/1um 现在我给的是4um/1um 增益都变大了

这是我的电路图

然后我发现为什么相位是从180°开始不是0开始?....................................
最后 我想问一下大佬刚学习设计电路时,我如果想把电路增益调高,根据书本知识改变w/l,发现增益却变小了 查看dc 发现器件都不在饱和区了,然后又要一步步调,感觉毫无思绪。我就想问一下以后我要学习时,器件图给我了 我应该首先干什么,怎么好好调到想要的结果呢

网友A:
3um和4um的情况下,直流工作点都对吗?增益从多少增大到了多少?
共源极是反相放大,相位要从180°开始。
我觉得调电路应该是有的放矢,电路里的各项参数要调整到大约多少,在你的心里应该尽可能有一个明确的数值,而不是靠仿真一遍一遍试错得出结果。同时对电路应该要有大局观,对于你想要调整的晶体管,它的偏置状态不是只由它本身的参数决定,与它有连接关系的其他晶体管也会影响它的偏置点。

网友B:
先手算,再仿,再调。不是依靠不断仿真来凑参数的,这样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3um和4um的情况下,直流工作点都对吗?增益从多少增大到了多少?
共源极是反相放大,相位要从180°开始。
...

大佬我问一下 我看了一下吴金老师讲解的视频 我明白一些直流工作点,但是我不知道直流工作点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 就比如我上面仿真的直流特性我就知道他们都是在饱和区,看直流工作点还有应该看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我问一下 我看了一下吴金老师讲解的视频 我明白一些直流工作点,但是我不知道直流工作点到底是一个什 ...

从你的图上可以看到,4um的情况下输出端的直流电压是1.136V。3um时这个电压是多少?
还有,增益从多少增大到了多少?

网友:
电路首先看DC,其次才是AC TRAN noise mc ...

网友C:
你要知道,咱们说增益的时候都是对小信号来说的,这个增益和直流工作点的关联相当大,就比如晶体管的gm,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影响增益的因素。相位这个本来CS极就是180相位的,没啥奇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知道,咱们说增益的时候都是对小信号来说的,这个增益和直流工作点的关联相当大,就比如晶体管的gm,这 ...

大佬 那问一下 如何得到我想要的直流工作点呢 我先看到一篇帖子  说就是仿真出来的dc工作点 看看gm vds vth 等等参数  再自己手算 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手算,再仿,再调。不是依靠不断仿真来凑参数的,这样没有意义

请问一下 手算 是不是利用id = 1/2...那个公式 得到你需要的w/l 呢  那个uncox 也没给我啊 我要怎么算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 手算 是不是利用id = 1/2...那个公式 得到你需要的w/l 呢  那个uncox 也没给我啊 我要怎么算呢  ...

附件是粗略估计工艺参数的教程。
我这边学习一般是从分配电流——Vov——W/L——设计偏置电路——复制电流至运放各支路——微调;
上边版主发的2id over gm的方法,挺好用的,多学习下(师兄也建议我尽快学习下这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附件是粗略估计工艺参数的教程。
我这边学习一般是从分配电流——Vov——W/L——设计偏置电路——复制电 ...

嗯 谢谢大佬,我看了一下ppt 我感觉好像也是通过 平方公式 通过两式相除,来得到一个接近的knkp

网友(2022-03-21):
我刚开始学习的时候也有楼主的问题。基本上大部分电路要工作在一个DC的工作点上,一个管子在不同的DC工作点下,它的gm,gds都是相差很大的。

所以楼主在调整管子的时候,要保证DC的工作点是差不多的。你现在调整wl,是不是管子的状态就不对了。那是因为你不是在调整小信号,而是在调整DC工作点。你要保证的是在调整管子的时候,要保证在一个固定的工作点上,通常情况下一般是固定电流,然后在固定电流的情况下再去调整晶体管。

因此你的电路要修改一下,把你的负载改成电流镜,变成一对电流镜,然后通过电流镜来固定cs这一路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