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恒定Gm偏置电路手算环路增益

楼主(2022-02-19):
看的是eetop论坛下载的复旦大学两级运放设计手册,里面说环路增益是  1/(RB*gm13),我自己手算了一下,是上面的式子,怎么得到的结果根本不一样,是我手算过程有误吗?请指教

网友A:
你的VB算错了
M10 M11只是cascode管,真正的共源管是M12

网友B:
这个VA,VB是电压嘛,如果是的话为什么VA=gmro啊,感觉有点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VB算错了
M10 M11只是cascode管,真正的共源管是M12

不是啊,M10/M12看作cascode管的话,应该从M12的栅极输入;但现在是从M10的栅极输入,我将M12+RB 的输出电阻作为M10源极负反馈的电阻,这思路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啊,M10/M12看作cascode管的话,应该从M12的栅极输入;但现在是从M10的栅极输入,我将M12+RB 的输出 ...

M10和M12的栅极都有VA的信号,你算法只保留了一项肯定是不对的。

楼主:
顶一下,有没有人知道上面电路怎么计算环路增益啊

网友(2022-11-07):
引用 楼主:
顶一下,有没有人知道上面电路怎么计算环路增益啊

他只是进行了大致的计算我大概算了一下在忽略沟道调制效应进行计算在等于1/1+gm13RB gm13RB远大于1 的出答案(由于电流镜的匹配左右的电流要一致所有默认上面的两管子的gm相等)

网友(2023-12-14):
环路增益1/gm13*RB是忽略ro的影响得到的近似结果

网友(2024-04-26):
引用 网友B:
这个VA,VB是电压嘛,如果是的话为什么VA=gmro啊,感觉有点怪

你没看懂,他跳步了,省了一步va=vin*gm9*.....转换成电流以及一步vb/vin刚好把vin删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啊,M10/M12看作cascode管的话,应该从M12的栅极输入;但现在是从M10的栅极输入,我将M12+RB 的输出 ...

肯定有问题啊,下面两个管就不算了吗,而且下面两个管才是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