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如何降低折叠式运放的mismatch?

楼主(2022-02-19):
在折叠式运放的搭建中,如何选择NMOS或PMOS的尺寸,可以降低MC仿真的sigma?180nm工艺;

目前搭建的运放1sigma在4.5mV左右,感觉太大了;目标要到1mV的样子;

这个NMOS与PMOS需要选择相同的尺寸不?或者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不?

网友A:
增大gm、增大输入管,电流镜size,使用低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大gm、增大输入管,电流镜size,使用低压管

你好,这个有量的关系不?
比如增加多少gm,或者管子宽长比,能带来多少的mismatch优化;

之前有试过增加尺寸来提升mismatch,但是感觉代价太高;

网友A:
1mV的offset需要多大的管子你应该可以通过工艺提供的Av算出来的吧,估计是个很大的数字
有条件的话用bjt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V的offset需要多大的管子你应该可以通过工艺提供的Av算出来的吧,估计是个很大的数字
有条件的话用bjt ...

你好,工艺提供的Av是如何计算的?

网友B:
面积和mismatch是trade-off的,不管你是加大size还是用补偿电路还是bjt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积和mismatch是trade-off的,不管你是加大size还是用补偿电路还是bjt

是的,就是如果PMOS和NMOS的尺寸选一样会不会对mismatch有好的贡献?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工艺提供的Av是如何计算的?

但凡你有这点时间打字发问题,不如自己翻翻书,就知道Avt对是一个定值,不同工艺之间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凡你有这点时间打字发问题,不如自己翻翻书,就知道Avt对是一个定值,不同工艺之间有变化。
...

刚才查了一下,是Avt,不是Av;

我来查下工艺库的document,多谢;

网友D:
增大输入对管的尺寸;增大输入对管对负载电流镜管gm的比例;降低输入对管的Vdsat;将输入对管的bulk和source接在一起。
by the way,楼主知道怎么仿真斩波运放了吗?包括Gain、noise、THD、stability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增大输入对管的尺寸;增大输入对管对负载电流镜管gm的比例;降低输入对管的Vdsat;将输入对管的bulk和sourc ...

你好,斩波运放是周期性的,我就用pss,pac,pnoise,pstb去跑仿真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