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uvm run_phase 和 main_phase 的区别 及疑问

楼主(2022-02-19):
请问大佬如何通俗理解run_phase 和 main_phase 的区别和使用?
run_phase 包含12个 phase  ,也包括了main_phase,run_phase 可以使用其他的phase 比如 reset phase  ,既可以在sequence定义 reset 的sequence ,然后 通过 run_phase运行。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写main_phase 不直接都用run_phase ,不同的操作写不同的sequence。

网友:
run 和12个小的不是包含关系,是并发的关系,至于会有俩,好像是历史遗留问题

网友:
UVM官方推荐使用run_phase,run_phase和12个小phase是并行启动的,main_phase是12个小phase中的一个

网友:
大厂官方testsuite都主要用run_phase,main_phase基本是空的。run_phase完全够用了。当然确实是历史遗留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