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线性度仿真的问题,求大佬指导

楼主(2022-02-19):
在仿真p1dB时用PSS,sweep的范围不一样时,得出的结果不一样,这个功率范围该如何确定呢?

楼主:
或者说是需要看具体应用情况?

网友A:
p1dB还要看插值起点,起点不一样,可能出来的结果不一样。p1dB我的理解是大信号是只要有用信号的失真不影响到最后的接收的SNR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p1dB还要看插值起点,起点不一样,可能出来的结果不一样。p1dB我的理解是大信号是只要有用信号的失真不影响 ...

感谢大佬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