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网表的电路为什么会带有反馈?

楼主(2022-02-19):
将verilog代码转化成为网表后,生成的电路带有反馈。但此时case有完整的分支(如default),if使用也写好了else。还会出现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这种,为什么一个用寄存器的Q端用作D端的信号源,一个不用呢?

因为判断条件不完整,导致在缺少else的判断条件下,此次的输出和上一个时钟的输出相同,所以产生了回路。但是由于你这个属于时序逻辑,所以正如楼上所说,虽然缺少了else,但是不会有影响。
只是楼主需要确认的是,在你未写完整的判断条件下,你实际想要的输出是固定的0、1,还是想输出上一次的结果。如果你不关心这种情况下的输出,那么代码怎么写无所谓;如果关心的话,就需要根据实际所需的输出结果补完整else。

网友:
坐等答案

网友A:
寄存器的Q端用作D端的信号源,很正常的操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寄存器的Q端用作D端的信号源,很正常的操作啊

比如这种,为什么一个用寄存器的Q端用作D端的信号源,一个不用呢?

网友:
不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