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怎么优化setup违例

楼主(2022-02-20):
DC设定输入load分别为0.1p和20p,把max_transition设置为2ns;结果load为20p的输出出现setup违例,什么操作能把setup违例优化掉呢?

网友A:
constraint有问题,load太大了。 通常这么大的load应该由analog buffer,IO pad驱动,而不是standard cell直接驱动。建议查一下standard cell library里最大的buffer能驱动的上限。

可以看到这个BUFFD16输出max_capacitance是0.9878pF。这是characterize的上限。虽然实际最大驱动可以更大一些,但超出.lib上限,工具算出的数字都不准了。signoff通常不允许这种情况。
手边没有老一些的工艺库,但估计上限也就几个pf。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straint有问题,load太大了。 通常这么大的load应该由analog buffer,IO pad驱动,而不是standard cell ...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