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PLIFY 综合 头文件问题

楼主(2022-02-20):
请问 用synplify 综合时,每个文件里面必须包含 “·include   xxx.vh” 吗?
我试验过小的工程是需要加的,可是我的工程中有大量代码未添加 头文件,需要一个一个添加吗?
有些工具可以设置成 全局的头文件,那么就不要都添加,所以不知道 是不是也可以、
麻烦知道的朋友帮忙回答一下

网友A:
vivado里可以把一个文件设置为全局的,就不用每个文件都include了,synplify不知道

网友B:
可以set_option -library_path 文件路径
可以使用这种方式添加路径中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vado里可以把一个文件设置为全局的,就不用每个文件都include了,synplify不知道 ...

对  vivado是全局的   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set_option -library_path 文件路径
可以使用这种方式添加路径中的文件

我知道这种添加方式
我想问的是  利用set_option -library_path  添加了头文件 后。
在.v 或者 .sv中 如何做到不 需要添加 include "xxx.vh"
我在.v中不加include "xxx.vh"   是会报错的 。

楼主:
请问 有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