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equence 如何调用sequencer 的资源

楼主(2022-02-20):
sequencer 有啥资源sequence可以访问?
sequence sequencer driver,sequence是序列发送,通过sequencer仲裁驱动到 driver ,driver驱动到接口。driver返回 rsp,rsp通过sequencer返回给sequence。sequencer就类似一个仲裁选择器,那sequence 需要访问sequencer的资源吗?

网友:
看你如何构造环境,比如做reactive的agent,可以在sequencer里放fifo,然后通过p_sequencer访问

网友:
需要,比如访问寄存器模型等,方法很多,原理都是sequence里有sequencer的句柄,config_db可以,p_sequencer可以,例化sequence时直接赋值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