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楼主(2022-02-20):
芯片流片后时序不符合要求,有啥挽救办法
通常是采取软件修复bug
时序呢

网友A:
降频,性能变低。升电压,性能够了,功耗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降频,性能变低。升电压,性能够了,功耗大点。

宝龙哥牛逼,小弟再补充下,因为designhouse的设计问题,时序不够,CP测试的良率就低了;如果产品需要大量量产,可以出几片wafer让fab给你tune一下工艺,比如离子注入的浓度略微调整下,fab会在wafer上做ss,tt的window,看看你们产品的最佳良率在什么条件下,尽量跑在这个条件下;当然因为你们自身设计的问题,时序不够,导致工艺的widow marginal,fab和你们签订的量产协议,保证的良率也会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