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xcelium如何安装呢?

楼主(2022-02-20):
新人求助,想安装一下 xcelium,但是遇到如下的问题:  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请问有大佬指点一下 xcelium的安装方法吗 ?

网友A:
我看见
java: cannot execute binary file:Exec format error
我猜是你的系统是 x86 (32bit) 但 Xcelium java 是 x86_64 (64bit)
希望这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见
java: cannot execute binary file:Exec format error
我猜是你的系统是 x86 (32bit) 但 Xceli ...

我的系统是x86_64的

网友:
那么可能是 Xcelium 的 java 还是 32bit (LNX86)
看看你的 Linux 有没有装 32bit 的 gcc/libc
假如你用 Ubuntu LTS,可以试试

sudo dpkg --add-architecture i386
sudo apt-get update
sudo apt-get install gcc-multilib g++-multilib lib32z1 lib32ncurses6 lib32stdc++6 lib32gcc1 libc6-i386
sudo apt-get install libfreetype6:i386 libexpat1:i386 libc6:i386 libstdc++6:i386 libgtk-3-0:i386
sudo apt-get install libpng-dev:i386 libice6:i386 libsm6:i386 libncurses5:i386 zlib1g:i386 libx11-6:i386
sudo apt-get install libxau6:i386 libxdmcp6:i386 libxext6:i386 libxft2:i386 libxrender1:i386 libxt6:i386
sudo apt-get install libxtst6:i386 expat:i386 fontconfig:i386 libcanberra0:i386

这是我装新机时用的脚本